求助高手

楼主(2015-08-15):
请教一个问题,用一根240平方的铝芯线,和用2根120平方的铝芯线并用,哪个的载流要大些。

网友A:
单从载流说2根120平方的要大,但是安全性等方面就值得考虑了。

网友B:
2根120平方的载流大些,散热好

网友C:
差不了多少
一般设计都有余量要考虑!

网友D:
2根120平方的表面散热面积较大,载流较大!
但是2根120平方的如果并联运行不当,会导致一根电流过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根120平方的表面散热面积较大,载流较大!
但是2根120平方的如果并联运行不当,会导致一根电流过大!
覺得還是兩根並聯比一根好啊。怎麼不當呢?

网友F:
理论上来讲,当然是2根120好些了,散热都好些。

网友G:
两根的成本高。

网友H:
应当如以上几位所说,两根并联会比单根载流量大;但考虑到散热等因素,应当不是完全的简单相加。

网友I:
2根好些,

网友J:
理论是那样的 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那么用的吧。最好不那样用。

网友K:
长久之计,还是用一根的好。

网友L:
应该差不多吧,,没考虑过啊

网友D:
多根单线并联应用,必须保证长度一致、连接位置电阻一致,如果乡村较大的话,电流会集中在电阻较小的那一根导线,后果大家都懂滴!
这个就是接触器触头并联需要降容使用的原因!
导线也是同理

网友M:
2根120平方的载流大些。

网友N:
2个120电缆载流大些,散热好些啊。

网友O:
两根并联载流自然大些,但相应的问题也有,有可能一根电流偏大。

网友P:
一般同样长短的话,2个并联好点

网友Q:
应优先采用一根线,因为成本低,好维护好安装,两根并联可适当加大载流量,但带来了成本高,施工复杂化等缺点。

网友R:
正解是按设计标准去做,有据可依。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根120平方的表面散热面积较大,载流较大!
但是2根120平方的如果并联运行不当,会导致一根电流过大!
覺得還是兩根並聯比一根好啊。怎麼不當呢?
1、2根120的造价要高于单根240的
2、2根并联原则上要求阻抗完全一致,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做到

网友T:
学习中了,以前还真没考虑这方面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根120平方的表面散热面积较大,载流较大!
但是2根120平方的如果并联运行不当,会导致一根电流过大!
覺得還是兩根並聯比一根好啊。怎麼不當呢?
1、2根120的造价要高于单根240的
2、2根并联原则上要求阻抗完全一致,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做到
第一條暫且不論,只說第二條:是不是可以買同一家,同一批線來解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根120平方的表面散热面积较大,载流较大!
但是2根120平方的如果并联运行不当,会导致一根电流过大!
覺得還是兩根並聯比一根好啊。怎麼不當呢?
1、2根120的造价要高于单根240的
2、2根并联原则上要求阻抗完全一致,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做到
第一條暫且不論,只說第二條:是不是可以買同一家,同一批線來解決一下?
大线径导线,哪怕压接电阻不一致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差了!压接包括导线与端子压接、端子与断路器或者母排连接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誤差這麼大?這樣說來以後還是用一根比較好了。
多謝賜教

网友D:
实际也没有那么离谱!如果距离较短的话,可以用同一卷导线,距离长的话只要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导线,另外就是导线长度必须完全一致,导线端头压接保证良好,注意这几点基本也就差不离了

网友U:
2根相对的载流量大一点,但是安全性没有1根的好啊!

网友V:
一般不是特殊情况不考虑用两根的,不然电阻小的那根电流过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W:
按理论说:“应该120平方两根相加与240平一根载流量是相等的,可是在平常使用时如果要讲超载的话,没有2*120的电缆好,因为它是分别两根,散热条件要好于(单根)240平的”。

网友X:
接线端子一定很好的情况下,2根的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