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机器上有三台台达变频器用于收卷,但用戸非要用漏电保护器作为电源开关,结果可想而知,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网友A:
你选用1.5A漏电电流的漏电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B:
把里面的保护偷偷给他去掉。

网友C:
每台变频器独立安装漏电电流大于0.5A的漏电开关。

网友D:
1楼、3楼的意见可以参照,2楼方法不可取。

网友E:
不能用会跳啊

网友F:
选漏电流大的吧,要不会跳空开的。

网友G:
好像不能用漏保啊

网友H:
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A:
变频器,尤其是载波频率越高感应电流越大(这个感应电流就是变频器的泄漏电流),个别载波较高功率较大的变频器泄漏电流可接近1A!!正常该电流会通过地线泄放不会导致危险,如接地不良甚至没有接地的话可导致变频器外壳达到400V或者更高感应电压!

网友I:
用大一档的漏电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考虑过

网友K:
要用漏保就选择电流灵敏度为200毫安以上,动作时间为0.1秒的漏保

网友L:
用户是上帝,上帝有时候也是无知的。苦的楼主了。

网友M:
对外壳有电容在,怎么可能没有漏电流呢

网友N:
最好别用漏保在变频器系统,会导致无故动作,很讨厌。还是把金属外壳可靠接地为好。

网友O:
我们这里有的机床总开关是带漏电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