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电焊机怎么计算功率,电流?

网友A:
焊机,要分清楚是普通变压器式焊机还是逆变焊机,逆变焊机在同样焊接电流时电流只有变压器式一半,而且三相电源逆变焊机负荷是三相均衡,变压器式则只用2相会给电源导致不均衡电流

网友B:
380v电流(A)= 功率(KVA)×1000除以 380
220 电流(A)= 功率(KVA)*1000除以220

网友C:
电焊机铭牌有标注的,额定电压,最大电流。
在单相220V供电中,用铭牌电流除以4,大概就等于功率。
在三相380V电源中,用铭牌电流除以2,大概就等于功率。

网友D: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这个是多少千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