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2DAN模块问题

楼主(2015-08-15):
急求解决,三菱Q02 CPU配Q62DAN模块,程序里有模拟量输出值,但是变频器没有得到信号,检测没有电压输出,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求哪位大神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模块有模拟量输出,那要看模块与变频器之间的接线,以及变频器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B:
先测量模块是不是有输出信号;

网友C:
先确定模块有输出,变频处如冇就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D:
程序有,模块呢?
不要程序没有对应模块或者输出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