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5-08-16):
(无正文)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像初中做实验时候的滑动变阻器

网友B:
温度变送器;
将温度变成4~20mA信号;

网友C:
0--150度/4--20mA温度变送器

网友D:
看着是温度变送器,但是又没有接线,有什么用?

网友E:
前端没有接热电阻吧

网友F:
典型的0到150度的 输出为4至20毫安的 温度变送器

网友G:
答曰:此元件用电阻做的

网友H:
看着像变送器。

网友I:
温度变送器,用过的。

网友J:
温度变送器

网友K:
可调电阻

网友L:
温度变送器
DC4-20ma输出
0-180度
电源 DC24

网友M:
温度变送器直接把合到导轨 上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温度变送器,一般采用热电偶、热电阻作为测温元件,从测温元件输出信号送到变送器模块(本图中变送器模块的下接线端),经过稳压滤波、运算放大、非线性校正、V/I转换、恒流及反向保护等电路处理后,转换成与温度成线性关系的4~20mA电流信号输出(本图中变送器模块的上接线端)。

网友N:
好像是pt100温度变送器   现在我们都用导轨安装隔离型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现在对这个元件有了了解。但是是做什么用的。测量柜内温度。然后报警吗?
我看大概也就能做这个用了被。

网友M:
所测量的温度值可以做成显示、报警都可以的,用于监控设备温度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