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在PLC定位控制中的中点信号反转、近点、零点信号反转,是不是主要是由上升沿时信号反应变为下降沿时信号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LC定位控制中的中点信号反转、近点、零点信号反转,是不是主要是由上升沿时信号反应变为下降沿时信号反应?

主要是决定输入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即NPN or 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