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风大哥,GP内存格式化问题

楼主(2015-08-16):
有一个GP2301L的触摸屏,格式化内存后下载项目,为什么还会提示PLC类型不同?是GP内存没完全格式化干净吗?多次格式化后用软件读取GP存储器信息,显示内存堆0已用404字节,这是什么原因啊,改怎样解决提示PLC类型不同的问题,存储信息见图

网友A:
用屏上系统里面的格式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这个步骤格式化的输密码1101,格式化了N次还是老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高一级的密码啊?

网友B:
本来就应该提示。

网友C(2015-12-13):
请问下GP2301用的什么软件,我是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公司里有个产品无显示了让我去解决,很无奈。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D(2018-11-09):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我清除内存以后,再下载程序时显示没响应,屏幕初始化显示不能写入。开机长鸣自动进入离线吧模式。怎么办啊。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