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上上个月我们的的无功补偿装置,暴雨进水了,后来我就把他位置换了一个地方,电源线就不够长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把电源接上(我们这个没单独开关,必须停电接,领导不让停电)。以前一个月2万电费。现在这个月竟然4万多。是无功的原因吗?请教大神。

网友A:
肯定有影响,领导也是,钱有多吗,老板知道吗、、

网友B:
求科普  中

网友C:
无功补偿是提高功率因数。
 (1)100千伏安及以上高压供电的用户功率因数为0.90以上。
 (2)其他电力用户和大、中型电力排灌站、趸购转售电企业,功率因数为0.85以上。
 (3)农业用电,功率因数为0.80。

网友D:
可以看电费清单的电费构成,看功率因数是多少、力率调整电费是多少。

网友E:
这个是一定的,无功没补是要罚钱的,而且数额不小。

网友F:
把前几个月的电费缴费详单对比下,不就清楚问题出哪了。有的地方无功超出还会罚款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一定的,无功没补是要罚钱的,而且数额不小。
应该罚款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电费清单的电费构成,看功率因数是多少、力率调整电费是多少。
我看了一下是1100多元,就是罚的钱。以前都是负100度,说明都是奖钱

网友H:
对于大的感应电机来说,当负载减小的时候功率因数很低的,如果不做无功补偿的话,会浪费很多电的,这在电力系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I:
罚款事小,损耗巨大才是主要因素。
试想,同样的工厂设备,为什么电费会翻倍?

我们以前的低压配电房,有三个电流表,总进线电流,补偿电流,出线电流。
只要我关掉补偿柜,导致补偿电流变为0,那么假如说关掉之前的补偿电流有200A,总进线电流有800A,那么关掉之后的结果如何呢?关掉补偿柜,总进线电流就会立马飙升到800+200=1000A,不要怀疑,这就是事实。

网友I:
电容补偿柜的作用,就是将线圈负载所返回来的无功电能存储起来,并实时的供应给负载做功,从而降低负载对电源的需求总量。

网友J:
这个补偿柜暴雨还进水,又锈又脏的电容器等等元器件 还有用吗,有这么把补偿柜弃之不顾的嘛,罚钱是最起码的了

网友K:
老板有钱  怕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补偿柜暴雨还进水,又锈又脏的电容器等等元器件 还有用吗,有这么把补偿柜弃之不顾的嘛,罚钱是最起码的了
对于你这种动不动就罚电工款的人,我感觉也不是什么好领导。你了解情况吗?你有时候往往不能完全怪电工,电工很无奈。这个柜子是露天的,且地势很低。我建议搭个棚子。并垫高。因为四周都高,一下雨就倒灌,一下雨我就提心吊胆晚上觉都不敢睡。上次暴雨太大。抽水抽了一整天。无功补偿柜都进水了。后来就垫高了。并且往外吊的时候箱子倒到水里了。因此就没敢接上继续用。我建议再买一个。。。老板不同意。因为是工地,一年多就走人了。唉。有时间测试测试申请下停电再把他恢复吧。

网友D:
工地用电,那可能是低压计量了。
未能看懂8楼所述,负100度,可能我看到的清单与你的不一样;如果是1100多元,则对总费构成影响不大。

12楼的“罚钱”,我理解成了“功率因数罚款”、即力率调整电费,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L:
力率低罚款了

网友M:
达不到规定的力率,是会处罚的!看看电费清单,就会知道哪里用电多了!

网友N:
我试过,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柜上电流表在接近2000安培时,投入补偿柜自动运行后,电流降至1200安左右。。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对于大的感应电机来说,当负载减小的时候功率因数很低的,如果不做无功补偿的话,会浪费很多电的,这在电力系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无功顾名思义就是不做功,所以不会产生电费,更谈不上浪费了。它只是占用系统的容量,使电力系统的利用率降低,故此电力部门对功率因数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地用电,那可能是低压计量了。
未能看懂8楼所述,负100度,可能我看到的清单与你的不一样;如果是1100多元,则对总费构成影响不大。

12楼的“罚钱”,我理解成了“功率因数罚款”、即力率调整电费,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呵呵,打错了。利率调整电费,负一百多元。不是一百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地用电,那可能是低压计量了。
未能看懂8楼所述,负100度,可能我看到的清单与你的不一样;如果是1100多元,则对总费构成影响不大。

12楼的“罚钱”,我理解成了“功率因数罚款”、即力率调整电费,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投入无功补偿时,奖一百多元。

楼主:
力率调整电费一千多元。单子上有的,剩下的都是计量电费。。平时都是奖励一百多元力率调整费。我们是采用高压计量,而不是低压计量。没加无功补偿会导致电费大幅度提高,还是仅仅会导致电网利用率低。而不会导致电费变化。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光力率调整,很多无用功都在电容那里交换了。

网友I:
竟然说无功功率不会浪费电能?
好吧,我就瞎掰一下,看对不对:
当功率因数为0.6的时候,也就是一度电,只有60%产生了有功功率,但是推动设备负载做完生产动作流程却需要1KW的有功功率,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让电度表流过2KW的电能,用来完成动作所需要的电能。
那么哪两个0.4的无功跑去哪里了呢,在你的供电线路里面绕圈圈,直到线损消失掉。
你们说,对吗?

网友G:
安装电容器,就是说后端电机等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由电容器组提供而不需电网提供了!
这样电网可以负担更多更大负载(1250KVA发电机,功率因数为1.0正常负载1250KW,如果功率因数为0.8的话就只能负载1000KW!)

网友P:
应该是罚款比较多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竟然说无功功率不会浪费电能?
好吧,我就瞎掰一下,看对不对:
当功率因数为0.6的时候,也就是一度电,只有60%产生了有功功率,但是推动设备负载做完生产动作流程却需要1KW的有功功率,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让电度表流过2KW的电能,用来完成动作所需要的电能。
那么哪两个0.4的无功跑去哪里了呢,在你的供电线路里面绕圈圈,直到线损消失掉。
你们说,对吗?
功和功率是两个概念,整清楚后再瞎掰,想混个积分可以理解,但不能误人子弟

网友Q:
这个要看账单
如果下现场的感性负载多
有可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是的,负是奖。
功率因数未达到规定值,不影响电价,只是另外收取力率调整电费;至于是不是影响杂费,未注意过。

网友G:
一般电力部门要求最低好像是0.98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终于找到相关的标准。供大家分享。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因为你这个表单,我要把这个帖子收藏了。

网友R:
4万还只是电费吧,另外有没有罚款啦??
费用多了一半,功率因数为多少??

网友S:
楼主是棉纺行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是棉纺行业吧
,搅拌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