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三菱Q PLC 运行后 cpu ERR.灯会一直亮 但并不影响程序执行 ,设备正常运转,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池电压可能低了,直接换个电池看cpu ERR点灯还亮不,具体联机看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程序有小问题,
把把程序先换成简单无误的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仿真时err.灯也是亮的  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C:
呵呵;最准确的答案就是连上电脑,那么故障的原因就会显示出来;
能运行,后面的模块有些需要外接电源的,不接的话也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仿真时err.灯也是亮的  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具体联机看一下,PLC诊断。

网友D:
具体联机看一下,PLC异常代码并查询含义,针对解决。

网友E:
联机PLC诊断查代码

网友F:
能执行程序,那应该是有警告错误,可以用软件诊断并找到代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错误代码 4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代码 4100
楼主,方便把程序放上来吗?Q的具体型号,放张图片。楼下的不知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G:
监视那里显示这是Q03UDECPU嘛。查一下程序中关于read和write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