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老师你好,我是初学者,请您帮忙看一下我这图片上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8-1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用的通讯线是什么样的,不是原装的线,那就要设置com口,并且端口没有被另外的程序使用,好比端口测试软件,如果用的是原装线,必须只开一个程序窗口才行!你的端口被其它程序占用了!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B:
电脑与PLC通信上没有?

网友C:
你应是打开了两个编程界面

网友D:
应该是其他程序占用了端口,关掉所有软件,只保留你这一个试试

网友E:
打开了 两个编程界面 问廖老师问题 可以去他的帖子里回复的

网友F:
把电脑里虚拟端口com被占用了,打开硬件设置把它改掉。

网友G:
PLC拨到stop,再试试。或者打开多个程序,其他程序在线监控,占用了com口。

网友H:
这应该是端口设置错误或是被占用了吧,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I(2015-10-08):
你这个故障好像跟我的一样啊。我的故障时:电脑跟S7-200 CPU224通过PPI,USB转的。不识别CUP型号。由于笔记本电脑有病毒,只好重新装WIN7,然后到西门子网站重新下载的,链接成功,识别CPU型号啦,不过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时OS的原因还是STEP7补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