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PLC与2台变频器采用485通讯,大多数变频器的默认通讯速率是9600,现在我选择了19200,不清楚在抗干扰方面选大好还是选小好?

网友A:
低速率,通讯距离长,通讯稳定性好。
高速率,通讯距离短,通讯速度快。

大多数变频器之所以没有默认19200,是因为考虑到了早期一些设备只支持9600的速率。

所以,现在一般按照厂家的要求合理布线且通讯距离适中,都推荐使用高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抗干扰自然是波特率低好。

网友C:
越小的波特率 传输速度慢 但距离远 波特率越高 速 度快 但距离 和抗干扰会低 一般 9600 都可以满足

网友D:
我一般都选择9600,感觉稳定性好些。

网友E:
高速快距离近好,低速慢距离远稳定

网友F:
你是用什么PLC与变频器通讯的?

网友G:
貌似是越低抗干扰越好吧

网友H:
我一般用9600 8 1 N这样的

网友I:
波特率高了肯定抗干扰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