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上料如何给连续出料的零件计数

楼主(2015-08-16):
如图,振动盘中的零件一个接着一个从振动盘里出来,如何给零件计数,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恳请各位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A:
我靠:真正土豪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铜的

网友A:
在振动盘送料途中做一个控制,每次放一个过去

网友B:
既然是一个 一个从盘里出来的,那给振动盘做一个滑梯一样的接口送料滑道,旁边装上漫反射光电开关检测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在振动盘上实现不了,只能在其他地方想办法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装个漫反实现计数功能

网友E:
能否在出料口的位置安装计数用传感器?或者在滑到上安装也可以的。因为你的物料体形两头偏大,中间小,在滑道上就可以很好的实现计数控制的。

网友F:
同意4楼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们经过讨论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一个 一个从盘里出来的,那给振动盘做一个滑梯一样的接口送料滑道,旁边装上漫反射光电开关检测计数就可以了

汽车零部件厂就类似上边这位师傅说的方法计零件数

网友A:
1、料道与产品间隙尽量小;加装光纤检测缝隙;
2、料道做一个下滑段,加装放料控制(每次走一个),后续你就知道做了

网友A:
放料就是一个拇指气缸加弹簧头,调节压力,如果压在料身可以让料可以下行,遇到2料缝隙立即阻挡

网友H:
在滑道出口做个感测器,出来一个就掉下去一个,计数准确些。

网友I:
为什么不采用称重计数法?发现零件规格貌似相同。

网友J: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种做法。我们制药行业里,有一种理盖机也是由震荡使瓶盖顺着滑槽轨道运行,在轨道上安装漫反射光纤进行记数。

网友K:
感觉4楼、7楼等的设想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讲的太详细了,太感谢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同感啊   让我想到哇哈哈的  放瓶盖的一种结构一堆瓶盖经过一个扁扇形的结构的漏斗  在出口有一个滑轨 让瓶盖一排通过 整个过程通过压缩空气提供动力  希望给楼主一个思路

网友M:
当然要顺序通过,同时加装一个检测开关用于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L:

网友N:
传感器检测到有铜套,
气缸A伸出压着第二个铜套,延时X秒后,气缸B回抽,传感器检测铜套1滑下后空位;
气缸B伸出,气缸A回抽,再检测传感器是否有铜套。。。。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