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5-08-16):
温度在-40°C-150°C间选择什么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好呢?PT100型的探头太大,K型热电偶响应太差,受环境干扰(如震动、风俗等)大,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下额,先谢了

网友A:
j型热电偶

网友B:
PT100 直径3mm左右,还大?没有见其他探头再小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T100 直径3mm左右,还大?没有见其他探头再小的了。
人家热电偶可以直接把电偶焊头位置放进去就行了,也就是小于2mm

网友D:
pt100也有很小的,如果对其防振动不放心,就选择铜-康铜(分度号T)热电偶,要体积小则选择铠装式。

网友E:
不同类型的有对应温度区间的,你查一下就晓得了,至于尺寸大小,我个人觉得差异不大,现实中没你们要求那么严

网友C:
热电阻,价格较低的一般稳定性及寿命均不是很好,热电偶的话低价一般是分度误差稍大,寿命比热电阻好多了

楼主:
因为那个放温度探头的地方小,不到2mm,且那个地方还有通风的用途,所以要越小越好,你们知道有一种贴在表面的,那是什么温度探头,很小精度也不错,我在国外产品见过,可在网上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F:
热电偶的话,低温精度不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环境有一定酸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高,而且抗干扰能力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