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手上有台达750瓦台达变频器和台达750瓦伺服电机。在变频器用矢量控制的时候可以正常转动,但速度很慢,频率一上到80以上就会过流保护。有高手这样用过的指点下。

网友A:
晕;你电机是伺服电机?

网友B:
变频器不能控制伺服电机的。

网友C:
风马牛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就是把它当普通电机对待就行了。不要编码器控制,或者要编码器也是做VC控制(矢量控制),没有定位,就行了。转起来有问题吗?没问题吧?

楼主:
现在就是有问题,转速慢的时候没问题,快了,特别是频率上到80以后就过流保护。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设定参数来解决。因为台伺服电机的绝对值编码器坏了,修好最少也要500以上,没必要。所以试试能不能用变频器来驱动做个台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不能控制伺服电机的。
可以的,但现转速不能超过一千转,超过后变频器停机保护。

网友E:
把电压频率曲线改变一下,应该在200HZ输出到额定电压具体可以根据电机铭牌和工作频率确认!
你的目前是电压输出过高导致电机绕组饱和,自然过流停机保护!

网友E:
一般伺服电机铭牌都有额定电压(频率一般不标),但是根据电机极数可以判别(短接伺服电机线圈转动电机轴,电机轴咯噔多少下再除以2就得到极数)

楼主:
多谢了,明天再调整下参数看看

楼主:
而且各位应该是都知道,同一功率的电机比伺服电机大了不是那么一半。需要减轻重量的地方用它方便极了。

网友D:
哦?想起来了,你应该确定这个伺服电机是不是同步机?永磁同步机?如果是,普通变频器控制它会有问题,要能做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的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就是把它当普通电机对待就行了。不要编码器控制,或者要编码器也是做VC控制(矢量控制),没有定位,就行了。转起来有问题吗?没问题吧?
伺服电机等效于同步电机而不是普通电机!K版
所以按照变频器带同步电机操作即可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呀,我用的台达伺服,都是永磁同步电机。所以变频器要按照同步电机设置才行呢。

网友F:
现在台达M系列变频还不支持拖动永磁同步电机,虽说你现在低速能转,但你不能长时间工作,不然电机就会烧!

网友E:
实际工业大同步电机的启动(转子是电流励磁的),都是常规异步电机启动到亚同步转速然后通入励磁拖到同步运行。但是你的是变频器启动的话就简单了:顶多加大启动时间让伺服电机跟随运行即可

网友G:
没有这样应用过 期待后续报道,但是看下我手头的台达伺服电压是110v的,楼主看下是否变频器电压过高

网友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1ODIyMTQ4  这个是网上的视频,就是没说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台达M系列变频还不支持拖动永磁同步电机,虽说你现在低速能转,但你不能长时间工作,不然电机就会烧!
台达那些型号可以支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而且各位应该是都知道,同一功率的电机比伺服电机大了不是那么一半。需要减轻重量的地方用它方便极了。
电机是台达ECMC-CA0807RS

楼主:
今天细调了下电压曲线和输出电压,因为电机的电压是110的。现电机转的顺滑多了。频率也能上到100。试机半小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