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FX3U-64MR电源板上的一个贴片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5-08-17):
丝印为T3G3 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电源为上电开关电源起振又停振的(电源灯闪),因就坏了一个这玩意,没必要换整个电源板,有哪位前辈知道请告知,谢谢!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买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
买了换上后怎么还是老毛病啊,我再查查其它有没有问题,您确定是TL431吗?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像不是常规的光耦配431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自己画一下线路图,分析一下比较靠普。

网友D:
手头刚好有一个客户拿来修的FX3U,本想打开看看楼主提到的元件。竟是假货,根本没有IC5 !初步断定该假3U电源由2N电源变形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刚好有一个客户拿来修的FX3U,本想打开看看楼主提到的元件。竟是假货,根本没有IC5 !初步断定该假3U电源由2N电源变形而来
不管结果怎样,还是要谢谢你想到帮我,我这个PLC客户说先放我手里,哪天再回来同样型号的再想办法整合就行了,反正听我们业务说三菱的PLC前几年卖了不少,一定会有回来的同型号。

网友E:
这个不是那个坏了是电容

网友F(2018-06-13):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G:
431管脚排列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