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在FX3U PLC与松下伺服控制器控制下的定位控制中Y0输出脉冲控制中是不是只有Y0输出脉冲,Y4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电机转动方向这一种模式?可不可以改变Y0、Y4的输出特性,更改为其他控制模式?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不太明白,3U系列好像y0,y1,y2都可以发脉冲,方向输出端口随便定义的

网友B:
不可以,3U本体只有脉冲加方向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FX3U只有脉冲输出加方向控制这一种方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太久没用,印象不深刻了,楼上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应该说的对,因为在FX3U中这个脉冲输出与方向控制不需要专门输入控制,应该是内部设置好的,

网友C:
FX3U的定位指令就是脉冲加方向的,这个不好改变,脉冲只有前面几个点可以指定,方向信号可以自由指定。

网友D:
FX系列本体的,的确只支持脉冲+方向,也不支持插补!
FX系列脉冲指令PLS*不支持方向,但是DRVI、DRVA等自己就支持方向信号输出,

网友E:
Y4不可以。3U系列只有y0,y1,y2可以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