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PLC主机的输出口不够,我就用扩展模块的输出口Y20给步进电机发送脉冲,可当我把程序下载到plc中时,plc的ERRO指示灯变亮,程序提示超出范围

网友A:
不行的,不是所有的晶体管口都可以发脉冲,脉冲口是固定的

网友B:
不可以;
除了主机上对应的脉冲输出口外,扩展除非你用的是定位单元;

网友C:
脉冲输出是指定输出端,可参看指令说明;或如2楼所说定位单元。

网友D:
发送脉冲只有PLC为晶体管的输出端口才可以,而且是主机自带,不能有扩展模块,要么使用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原来问题真的出在这呀,第一次真正运用plc做控制,经验不足,谢谢指导!!

网友E:
之前扩展脉冲端口是弄2台plc通讯来工作的

网友F:
定位指令对应的脉冲输出点是固定的,且后面的那些输出点频率没有前面那几个点频率高的。

网友G:
主机发脉冲的晶体管输出端口是固定的,或者用定位模块。
引用 网友F:
定位指令对应的脉冲输出点是固定的,且后面的那些输出点频率没有前面那几个点频率高的。
学习了

网友H(2015-09-29):
回复 网友A:
如果PLC输出是继电器的,是不是都能发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