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考核。请大师

楼主(2015-08-17):
 630KVA变压器。高压计量,无功怎么补?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不建议高压侧补偿,只建议低压侧补偿,高压侧是供电所管理的范围,一般供电所考核的是低压侧功率因素。

网友B:
一般用户大都是高压计量,低压侧无功补偿
你有使用高压电机?

网友A:
低压侧功率因数不达标,会影响到高压侧的电能利用率,比如低压侧功率因数为0.6的时候,整个变压器的利用率为60%,要想变压器驱动更多的负载,只有让变压器超负荷,从而加大变压器爆炸的风险。

网友C:
该情况通常是作低压补偿,或可咨询制作厂,并看电力公司有无什么要求。

网友D:
感觉通常都是低压侧配补偿电容,没做过高压。

网友E:
我们的配置同楼主,就是采用低压计量。

网友F:
低压分散补偿,大约配4组35或40KVR及3组20KVR就够了

网友G:
建议采用低压补偿
容量建议:200-240Kvar
评估一下实际无功,省点180也行!
配无功自动补偿控制器
运行自动模式正常就不会被考核!

网友H:
回复 网友D:
高压柜有电容补偿柜,通常有电容补偿就有高压电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H:
没做过高压,这下知道了,谢谢。

网友I:
高压补偿不好做,一般都是低压补偿。

网友J:
高压侧没有高压电机(负载),一般的做法是高压侧计量,低压侧无功补尝

楼主:
负载。大部分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一小部分,30KVAR一补,补过。有时正常。

网友K:
我厂同楼主一样的变压器,在低压进线柜后加无功补偿设备。

网友L:
低压补偿,就够用了。价格低,维修方便。自己也可以制作

网友M:
低压集中补偿,多路多组配无功自动补偿控制器自动控制

网友N:
接触过的都是低压侧补偿,高压侧补偿还没接触过

网友D:
低压柜,400KVA无功补偿240K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