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5-08-17):
我是新手,今天见到这样一幅图纸,看了半天还是有点晕头,设计要求第一和第三柜子机械、电气联锁,他们各起什么作用?
在线等分析,谢谢!

补充下:是10KV中置柜,第一个是进线隔离柜、第二个是计量柜,第三个我看不清楚,第四个是PT柜、第五个是变压器出线柜,不知道这个进线隔离柜怎么回事,也不知第三个柜子

网友A:
这应该是抽屉式配电柜,接触的不多,你要找度娘了。

网友B:
也不清楚,是自己制作吗?
机械电气联锁,大概是防止带负荷分闸、电开门之类。
静待行家答案。

网友A:
看图好像是送电前,先把抽屉隔离开关插到位,然后才可以拿下互锁钥匙打开下一个负载开关。

网友C:
哦,联锁,就是电气的关了,机械也要动作,机械的动作了,电气的也要关了。就是这样的吧。这图楼主画得不错啊。坐等高人来解啊

网友D:
正常10KV高压断路器都是三工位真空断路器,隔离工位、断路器工位,接地工位一体的,这个只是把这些工位拆分开了而已,这些电气联锁都是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正常联锁,至于机械联锁就是这些断路器都可以手动摇的,原理和电气一样就是
1.断路器手车在试验或工作位置时,断路器才能进行合分操作,而且在断路器合闸后,手车无法移动,防止了带负荷误推拉断路器。
2.仅当接地开关处在分闸位置时,断路器手车才能从试验、断开位置移至工作位置;仅当断路器手车处于试验、断开位置时,接地开关才能进行合闸操作(接地开关可带带电压显示装置)。实现了防止带电误合接地开关。
3.接地开关处于分闸位置时,下门及后门都无法打开,防止了误入带电间隔。
4.断路器手车确实在试验或工作位置,而没有控制电压时,仅能手动分闸,不能合闸。
5.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拔除。
高压柜的五防锁功能,个人见解不一定对啊

网友E:
第三个是母线提升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赞同!
但是柜子间隔这么远还用上机械连锁这个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电器连锁倒是很好做!

网友G:
第三个柜的断路器没有断开进线柜的抽屉式隔离开关不能抽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他不在一个柜子里,机械连锁就不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进线柜合上后母线提升柜才可以合,断电时母线提升柜断开后进线隔离柜才可以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这也是我比较迷糊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H:
这是10KV中压开关柜,这联锁就是五防功能:
a、防止误分、合断路器
b. 防止带负荷推入或抽出
c. 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
d. 防止接地开关关合时送电
e. 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网友I:
一号柜没有断路器,不能带负荷分闸。所以要和三号柜闭锁,一号柜手车拉出的话,要先停三号柜

网友J:
第三个应为主受柜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明白了,就是机械联锁比较迷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解答,那如果第一个柜子有断路器呢,是不是仍然需要联锁

网友K:
机械连锁貌似是国内强制要求的,远距离机械连锁,可以用刹车线那种钢丝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一号柜没有断路器,不能带负荷分闸。所以要和三号柜闭锁,一号柜手车拉出的话,要先停三号柜
这样解释,认为比较合理 。

网友M:
从图上看1#柜是隔离柜,没有开关,所以为了防止带负荷拉开1#柜,必须同3#柜联锁,只有三号开关柜小车拉出,允许拉开1#柜子,看一下柜子,通常厂商都用机械机构来防止误操作。好多都是有一个限位挡板等机械机构来实现的机械联锁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管是第一个柜里是隔离开关还是断路器,它们都有电气辅助触点,都可以利用其相应的辅助触点(二次图)来实现相互联锁功能,主要是要搞懂联锁的意义,在二次图里就可以根据设计理念来设计控制原理图了

网友N:
我们这在运行的10Kv系统分别是进线柜(带真空断路器)计量柜 PT柜 馈线柜。

网友O:
持高压进网作业证,就我的了解如下
一般的结构是这样的
1,高压进线柜,里面纯接线,对接,保护;
2,计量,微机保护;
3,高压断路器,原来老式的都是高压隔离开关和熔断器,现在新式的都是电动隔离断路器,带自动储能;
4,PT柜,测量电压电流,指示,保护;
5,第五个可不是变压器出线柜,相反是变压器进线柜,也就是变压器高压侧,或者说高压出线柜
如果不出意外,下面应该是
1,低压出线柜,出来就是380了
2,低压联络柜,用于发电机投入
3,低压馈线柜,可能有好几个
4,低压补偿,就是电容柜

看多了就大同小异了

网友P:
这个联锁有一根钢丝绳 电动机合闸时会把一个钢丝绳拉到位实现了机械电气的双重保护

网友Q:
第一个是隔离开关、联锁是防止带负荷分合闸

网友Q:
回复 网友A:
类似刹车那种钢丝绳、很多万能断路器的联锁都是这样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等柜子回来了我好好看看机械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