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不少读者反映,异步电动机的发电状态,要是囫囵吞枣地去理解,似乎不难:转子电流方向反了,就变成发电状态了。但仔细思考起来,却总觉得不大清晰:转子电流方向反了以后,定子电流的相位角是怎样变化的?有没有异步发电机?作者试验了一种通俗而深入的讲解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发电机是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就是说,用一台原动机(汽轮机、柴油机、水轮机等等)使电机的转子旋转起来,就可以产生电能,即发电。

任何电机都是可逆的,既可以作为电动机,也可以用作发电机。异步电机也不例外,但却有它的特殊性。

异步发电机的特殊性

首先看一下其他发电机是怎样发电的?
(1)直流发电机
直流发电机的定子是磁极,转子是电枢绕组,如图a所示。

当原动机带动转子旋转时,电枢绕组因切割定子磁场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换向器和电刷引出,便得到直流电压。

(2)同步发电机

同步发电机的定子是三相绕组,转子是磁极,如图b所示。

当原动机带动转子旋转时,定子的三相绕组切割转子磁场而产生感应电动势,从而输出三相交变电压。

(3)直流发电机和同步发电机的共同特点

1)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磁场;

2)它们在原动机的带动下,使绕组切割了磁力线而“从无到有”地“发”出电来。

(4)异步发电机的特殊性

异步电机的定子是三相绕组,转子是短路绕组,本身没有磁场。所以,异步电机只有原动机带动是发不出电来的。虽然,理论上说,利用剩磁也能发出电来,但并无实际意义。

异步电机要想发电,首先必须要建立磁场。但如所周知,异步电动机是在定子的三相绕组里通入三相交变电流后,才产生旋转磁场的。就是说,异步电机为了得到磁场,其定子绕组必须和三相电源相接,如图c所示。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作为异步电动机而运转起来了。但是,如果用一台原动机带动,使转子的转速超过同步转速,就成为了异步发电机。

所以,异步电机并不能“从无到有”地独立发电,这就是它的特殊性。

来源:《张燕宾电工实践》(即将出版)

网友A:
异步电机并联三个电容就可以建立电压了。

网友B:
反正异步电机加电容就可以发电,我家里就是5.5KW电机加装电容发电

网友C:
是以此为引子,作为锲入点吧。

网友A:
估计楼主说的是新电机需要励磁。

网友D:
这是在打广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您认为这是广告,您大可以不看!

网友E:
并电容是不断充放电吧

网友F:
这样看来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正因为异步电机的这个特点,所以,他的发电状态很少作为发电机功能使用,更多的是利用异步电机发电状态作为制动器使用。作为一个可变的负载使用。

真要是用异步电机作为电源使用,就需要在电机输出端加一个逆变器,将其变成直流电源。

网友G:
术业有专攻,用转子没有线圈的异步马达来发电,简直就是浪费能源。
所以说干什么活,就得请什么专业的对象来,才有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术业有专攻,用转子没有线圈的异步马达来发电,简直就是浪费能源。
所以说干什么活,就得请什么专业的对象来,才有效率。
我们在农村都是柴油机+电机+电容器组=发电,简单

网友H:
用异步电动机发电也就是应急用用可以。。专门发电的话还是用发电机比较好。。

网友I:
用电动机发电记得刚做电工时看过老师父这样做过, 也一直没去深究干嘛要这样,搞台小发电机不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