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1,对照图纸,按线号检查;
2.三相异步电机量绕组,量对地绝缘
3.变压器量绕组
4.上电逐级加载电压
还有哪些

网友A:
没那么细心,外观大致检查一下,看看配电箱电压,没大问题就直接上电。

网友B:
主要是没短路就成啊

网友C:
我上电前一般就用表打打线,主要是三相和两相还有24V电源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就上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电前一般就用表打打线,主要是三相和两相还有24V电源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就上电。
我也差不多就是这些,测量一下火线零线不短路,24v没短路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E:
楼主工作很细,我一般就主要是查查下级有没有短路,电压是多少

网友F:
检查电源是否正确,先试控制电路,空载试机;机械部分等,是否正常。

网友G:
主要是  检查电源   端 呢  我们  其他 都是辅助   有要求 就检   没有  就步检

网友H:
主要检查有无短路

网友I:
检查短路,主要(贵重)元器件接线。

网友J:
最好逐级上电 ,看有无短路,有无接错线,对照图纸检查像楼上说的贵重元件 之类的接线,经验性的检查星三角电路的接线是否正确 。

网友K:
万用表稍微量一下,没有短路就上电了

网友L:
主要就是短路检测,三相交流各相间、两相交流零火、各个直流的正负。

网友M:
主要检查相线和零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N:
检查接线有无错误,上电试机。

网友O:
量电压就可以开了

网友P:
对,就是检查是否电源有短路,防止合闸放炮问题。其他的都不重要。

网友Q:
外观检查、绝缘电阻检查。

主要检查机械部分有没有松动、破损、位移;电线有无脱落、破皮,电器元件有无掉落缺损。

最后通电分段检查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R:
只要不短路就上电了,有的柜子接的你不上电根本找不到故障原因

网友S:
俺也就是测量下有没有短路。测下电机啥的。

网友T:
校校线有接错的没,看看电机线有短路的没。

网友U:
摇表摇绝缘  还有就是一些仪表 plc的电源看看是不是 接的正确

网友V:
检查电压是否正确,有无短路。

网友W:
要看是新设备还是旧设备了,

网友X:
先检查控制线,有没有接错,测控制回路有没有短路,再检查接地接零是否接牢,然后上电,先控制后主回路

网友Y:
主要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Z:
这个问题有点大啊,这个要看情况的,高压低压,设备大修改造还是普通维修,之前有漏电短路过流跳闸报警情况没,负载端有哪些设备。

网友AA:
上电前主要测量对地及相间,还有就是逐级送电,对于启动设备先送主回路,然后是控制回路。另外就是检修后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剩余螺丝工具什么的,表情,别多出来螺丝或少个工具什么的。

网友AB:
上电前测量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的校线,PNE的接线是否牢固,再就是电机方面随便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C:
一般检查控制回路对照二次图是否有错误,一次回路相序是否正确,如果是电机负载还应检查电机的直流电阻、绕组对地绝缘、接线是否正确、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否与电机功率要求、电机带动的负载连接情况等。

网友AD:
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啊,没有短路的话,一般就上电了。

网友AE:
新设备检查都不会很麻烦的。

网友AF:
接线端子的检查很主要。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电前一般就用表打打线,主要是三相和两相还有24V电源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就上电。
我也差不多就是这些,测量一下火线零线不短路,24v没短路就可以上电了
+1,控制线不是自己接的话,基本都要更换下

网友S:
+1,控制线不是自己接的话,基本都要更换下
这个在一些现场不太实际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S:

+1,控制线不是自己接的话,基本都要更换下
这个在一些现场不太实际吧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气缸原点动点,气缸1气缸2顺讯,伺服前后极限等等,基本上多多少少都要换几根

网友S:
回复 网友AG:
多多少少换上几根,和基本上都要换这可是两码事。

网友AH:
如果设备的强电弱电能够分开的话,先上弱电,再上强电。

网友AI:
测量一下回路是否短路和接地。

网友AJ:
检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AK:
首先还是看看强电一侧是否短路,再看看弱点侧是否短路,然后逐级打开负载的空开,如有异常应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