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ET070触摸屏多状态显示

楼主(2015-08-17):
第一次用这个屏,做了个多状态显示,如图,4个状态,自动运行是第二个状态,问题是这个状态的标签文字始终不能居中显示,其它状态正常。弄了快1个小时了,实在是没办法。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把能对齐的标签拷贝一个,放到自动运行的位置,然后改文字看看。

网友B:
这个不难。

网友C:
文字是输入了2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法都是一样的。4个状态有三个显示正常,一个靠上对齐。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文字可以调整。

网友D:
没有用过那种的 难道没有对其 功能 或者左右上下均匀分布么

网友E(2015-11-25):
步科直接点文字两次,使文字变白框,用上下左右键调整文字位置,步科的文字位置选啥都不灵!还是在界面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