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非电专业求教:假如5.5KW电动机,按配线口诀电力加倍电流为11安。为什么比额定电压小?线电压和额定电压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A:
口诀是估算值,为便于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电专业求教:假如5.5KW电动机,按配线口诀电力加倍电流为11安。为什么比额定电压小?线电压和额定电压有什么关系呀?
楼主说的是电流的关系吧?口诀只是估算值 ,可能比额定电流小也可能比额定电流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那就秒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比如25的线,手册为97安,用电设备的额定电流可以超出多少安是在安全范围内的呀?

网友C:
如果是25的国标线120A没问题
但是不建议这样
25的我最多到100A

网友D:
标准是要公式计算的,负载小电流也会小。

网友A:
楼主标题之“线电流”,是指导线电流吗?导线的实际允许载流量,还与敷设方式等有关。

网友E:
导线带负载,如果谐波分量较大的需要降低负荷标准,因为谐波导致集肤效应额外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比如25的线,手册为97安,用电设备的额定电流可以超出多少安是在安全范围内的呀?
估算的电流值是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某种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指该导线在一定环境温度(通常25摄氏度),下工作,当其线芯温度不超过某一最高温度界限(即超过该温度长期工作时有可能影响 导线及其绝缘材料的使用寿命)时,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它是一个与导线长度(即输电距离)无关的量,亦称导线的允许载流量。

一般是靠估算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值来选择导线的规格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看布线方式,穿管的话不超过80A

网友F:
三相五线制=8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完美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G:
现在的线径与载流量的关系,都变小了?25方线,过去都能超过100A载流量的,现在才90多安?是铝线?

网友H:
我们铜线都不会超100A,,不然发热啊,,现在的东西质量太差5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铝线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我说呢,这就对了。可以按照载流量来考虑线径的选型,通常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是长线传输,就要考虑余量。

网友I:
假设5.5KW的马达的额定电流是11A,额定电压为380V,这些数据在马达的机身上有清楚的标注。
但是实际上我在晚上所接入的驱动电源竟高达420V,那么通电运行的时候就绝对不是按额定电流来运行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现场情况与理论计算的差距。

网友J:
理论上的东西只能参考一下,我用过25平的铜线接45的电机,电流不到70,结果线热得用不了,你说什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