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跪求各位大神们救济啊!!!!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A:
把你的程序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FX3G是不是程序弄好了,还要设置一个相对控制,电机才能运作啊?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B:
电机运行,用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执行都可以
定位指令中才有相对定位,如果是脉冲指令,没有相对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步进电机用PLSY指令了,用Y0做发脉冲的,但是,y0一直处于OFF状态后来调设置DDRVI就好了。DDRVI这个指令也用到了.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软件里面有一个定位设置的表格,一开始电机不动,后来设置了DDRVI之后电机就能动了。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C:
用PLSY指令也可以的呀,自己选定方向信号并且俺要求置位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反正之前是没有设置那个表格一样的界面,电机是动不了的。就是相对控制跟频率是在GX软件里的。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反正之前是没有设置那个表格一样的界面,电机是动不了的。就是相对控制跟频率是在GX软件里的。
完全不需要设置即可

网友D:
设置你要发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反正之前是没有设置那个表格一样的界面,电机是动不了的。就是相对控制跟频率是在GX软件里的。
当然你想要直接表格设定位置参数也是可以滴,不过那个麻烦而且占有很大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