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连接

楼主(2015-08-17):
请问大家,PLC继电器输出端子能和变频器多功能端子直接连接吗,还是要用继电器连接;
1.用继电器连接,保护方面比较好对PLC输出和变频器基本无影响,维护也方便;
2,PLC输出与变频器多功能端子直接连接接线比较方便,但是对PLC或变频器有影响;
3.以上两种方法哪个更科学些;
4.有没有这方面的接线规程或标准;
5.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没必要加中继

网友B:
晶体管是不是必须加中继呢,?

网友C:
没那么麻烦,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简单的开关量连接是可以的。

网友E:
直接连接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直接连接是可以(继电器输出型),但是我看有好些西门子系统都是先接继电器,然后再连接变频器的,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F:
可以直接连,但你加个中继隔离更好啊。
像PLC一样,一般都可以直接接的,但很多还是习惯加中继

网友G(2015-09-16):
为何不用通讯功能

网友H:
可以直接连接,加个中继是起到隔离的作用,理论上更保险一点!

以工控为载体,以朋友为根本,以网络为纽带,以互助为目标

工控面对面 技术研讨交流圈 476638160,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I:
可以直接接的  晶体管的话得看高低电平

网友J:
我是一般在一台柜子中就直接连了  如果 plc与变频在两台柜子中 我就用中继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