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最近看一本书叫三菱PLC模拟量与通讯技术,里面讲解到PID运算以及PID参数整定方法,其中讲解临界比例度法的时候有一小段很是糊涂,不是太懂,请教给位大神能否解释一下。原文如下:
临界比例度法:2通过外界干扰或使设定值作一阶跃信号(什么叫阶跃信号,是不是就是突然变化量比较大的一个信号?),由大到小逐步减小比例度,细心观察输出和调节过程变化的情况。如果输出是震荡发散的,则增加比例度(不是应该减小么,增加震荡岂不是更厉害?),如果输出是震荡衰减的,则减小比例度。直到输出出现持续4~5次等幅震荡为止。

网友A:
如果用PLC来做PID闭环调节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调节器设计成先开环,阶跃给定,当反馈量达到了80%设定值,自动切换到闭环调节,又快又稳。用不着去刻意的调节比例或积分了。当然,比例和积分的乘积,要符合负载的启动时间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初学者有太多不懂。能详解一下PID质量运算的结果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或者说运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类型的数据,能用来直接输出控制中继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PID运算后输出的是数字化的模拟量信号,不是开关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一本书叫三菱PLC模拟量与通讯技术,里面讲解到PID运算以及PID参数整定方法,其中讲解临界比例度法的时候有一小段很是糊涂,不是太懂,请教给位大神能否解释一下。原文如下:
临界比例度法:2通过外界干扰或使设定值作一阶跃信号(什么叫阶跃信号,是不是就是突然变化量比较大的一个信号?),由大到小逐步减小比例度,细心观察输出和调节过程变化的情况。如果输出是震荡发散的,则增加比例度(不是应该减小么,增加震荡岂不是更厉害?),如果输出是震荡衰减的,则减小比例度。直到输出出现持续4~5次等幅震荡为止。
   这段话说的是常规PID参数的整定方法,当时使用的都是模拟控制器,恒量比例作用的大小采用的是比例度(δ),但现在的数字控制器恒量比例作用的大小采用的是比例增益(Kp),虽然刻度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比例作用就是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成比例关系,即:P=Kpe,即比例控制器就是一个放大倍数(即增益)可调的放大器。比例增益和比例度都反映了控制器对偏差变化的灵敏度大小。在模拟控制器中都不用比例增益作为刻度,而是用比例度来刻度的。比例增益是指:输出变化对偏差变化之比。而比例度则是指:控制器的偏差值占输出值变化的百分比。这两种表示方法互为倒数关系,即: Kp=1/δ。
   楼主对阶跃信号的理解基本是对的。

网友C:
每天学一点,每天理解深一点,每天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教导,有的时候真的自己想好久想不通的问题,老师一点拨瞬间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发现这样断章取义的是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