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给柜子送电前,检查柜子,测量电机一切正常。
说明下柜子里有个PLC控制一个变频器,及电机的强冷风扇等。风扇和变频器从一个空开上取电
然后就是送电,测量下每相对零都在230V左右正常,然后启动电机,现场说电机启动了,但风扇没转。
检查接控制风扇的接触器动作了啊。
那就在测量下风扇电机,没问题,奇怪了啊。
在启动,风扇还是不转,一测量A、C相竟然没电压,就更奇怪了,大伙猜猜啥情况

楼主:
现场的情况在11楼,安装人员竟然把A、C相接到一起了。
太郁闷了,而且变频器无报警正常运转。
当风扇不转时,我首先想到就是大伙想的是不是线路虚接了,断电查了一会都正常,然后在送电,测量,每相对零还都有220V,正常啊,然后测量AB相,正常。BC相正常。测到AC相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说个小插曲,我之前送电习惯每相对零测量,一是检测零线是否正常,二是现场一次一个质量较次的万用表我当时就测量一个380V的电源竟然炸表了,给我吓坏了。所以在此次送电时主要是对零测量,然后就测下AB相和BC相,就觉得没事了,就差AC相没测。

唉,看来还是自己马虎了。

网友A:
风扇前端断路器跳闸或者人为断开,你说呢

网友B:
所述情况风扇不转(假设接触器已良好工作),则可先检查:①其主电源是否已送;②其出线是否正常。

网友C:
线没压好呗。

网友D:
肯定是某个接点 有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變頻出來的電?

网友F:
风扇上没电压。

网友G:
应该是线没压好,接虚了。

网友H:
主回路空开没合上

网友I:
没电进来啊

网友J:
A C 接到一根相线上去了。

网友K:
线没有压好吧

网友L:
端子处的线没接好吧。

网友M:
风扇接触器端子没接好、你说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J:
A C 接到一根相线上去了。
每相对零都有电压,估计是接到同一相了。。

网友O:
线没有压好吧?

网友P:
一相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前端断路器跳闸或者人为断开,你说呢
应该是我没说明白,AB相有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A C 接到一根相线上去了。
现场还真是你说的情况,从一个总柜分到很多空开,然后给现场柜子送电,安装人员真的就把C相电线接到A相的铜牌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相断过。
如果断了,那此相对零就应该没有电压了啊

网友Q:
呵呵,安装工马虎,扣他绩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电进来啊
每相对零都有电压啊,只是AC相没有电压,AB相还是有380V的

网友R:
原来是接触器的AC并线,2相运行风扇,风扇没有过流保护,还好没启动起来。

网友S:
三相四线电源测量肯定要先测3根相线之间电压呀,然后测量火线和零线之间电压呀……

网友T:
还有把相线接一起的,,奇葩

网友U:
C相接到A相铜排上。不是一合闸就爆炸

网友V:
回复 楼主:
我就是测的三相电压,像在行车上面几乎都是380的,没有零线。。。。。

网友W:
两根相线接到一起,电机竟然能启动,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C相接到A相铜排上。不是一合闸就爆炸
是输出接到一块了,又不是负载接到一起,怎么会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两根相线接到一起,电机竟然能启动,奇怪了。
我也是有些奇怪,变频器一点故障没报,而且启动时还正常启动了

网友G:
也是醉了,接线不小心,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

网友X:
同相对地都是230,但是相间是没有电压的啊!这种错误不应该犯啊!

网友Y:
线没压好吧

网友Z:
现场接线人员太马虎了。
AC相测量没另外两相方便,凑巧被楼主放过。
低级失误往往都是被不经意的放过才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现场接线人员太马虎了。
AC相测量没另外两相方便,凑巧被楼主放过。
低级失误往往都是被不经意的放过才产生的。
是啊,低级错误往往是被不经意的放过才生产的。有些事还是不能马虎的

网友AA:
试一下风扇?直接接电源?

网友AB:
线路有问题,要不就是风扇坏了

网友B:
没仔细看清楚问题,所以我之前的想法错了。

网友C:
是这样啊,错误就是在不经意中发生了。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据你反映的情况,我想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C:
3KW的变频器ACS355的

网友AD:
回复 网友J:
那电机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AE:
图纸问题,还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图纸问题,还是安装问题
应该是他们柜子安装问题,柜子里前面有单相送电的空开,后面是三相电,估计安装人员误把这个C相接到A相了

网友AF:
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AC:
回复 楼主:
你的变频器本身就可以单相或两相运行的,缺相的情况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不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这还真不知道,但这也不是单相电运行啊。
我知道355有单相的变频器。但这款可以单相运行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