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计插入深度和套管长度表怎么看呢?

楼主(2015-08-17):
这个怎么看呢?套管长度要比DN口径还长、插入深度也比DN长,怎么也没看懂?求大师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好理解吗?他的意思是说,传感器的套管要足够的长,得露出来才能外部引出呀。测试温度的管子口径如果大于传感器的护套管,那传感器不就全被管子掩埋了嘛。

网友B:
这是一本什么书啊,,都过时了吧,,一般型号都要包括,安装方式,保护管直径,保护管材质,传感器类型,传感器线数,,你这个型号是买不到东西的,,
上面的数值应该是传感器的长度,,下面的应该是保护管的长度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C:
什么意思没有搞懂、

网友D:
管径小的有凸台,就是上面的连接件高度(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