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FX3U在DRVI指令中,如何将脉冲暂停,当再次执行时,将剩余脉冲执行完?比如,执行30000个脉冲,执行16000个时,暂停一下,再次开始执行时,将剩余的14000个脉冲执行完?

网友A:
设定脉冲数-输出脉冲数(内存)=末输出脉冲做为第二次执行的脉冲数

网友B:
有一个特殊的寄存器是记录当前脉冲数的,暂停的时候用脉冲总数减去当前脉冲数,剩下的就是没走的,再次启动的时候就走这么多,不知可行否

网友C:
当然可以,正如1楼所说,把发送脉冲总数减去已经发送的脉冲,做为下次要发送的脉冲。

网友D:
那你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吧,这个指令指定的位置是和原点比较的,和当前位置没直接关系。

网友E:
永宏的可以。

网友F:
要实现这个功能还是用DRVA吧,单停的位置不一定是你设置的位置,若想精确停止就用两个定位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PLC没有这个功能,要一次跑完,永宏的可以。
楼主,三菱的PLC有这个功能,知道吗!
你只会永宏或者你干脆就是永宏销售,直接说就是,何必污蔑人家产品呢?这样显得你的人品低劣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PLC没有这个功能,要一次跑完,永宏的可以。
楼主,三菱的PLC有这个功能,知道吗!
你只会永宏或者你干脆就是永宏销售,直接说就是,何必污蔑人家产品呢?这样显得你的人品低劣知道吗
弱弱的问一下,能发一个程序实例,三菱的,我也想学一下,不要太在意字间,纯技术交流,无污蔑之意

网友H(2019-07-29):
4楼师傅,用DRVA指令还需要执行总脉冲减己发脉冲传送吗

网友I:
用三菱绝对位置指令DRVA,上网查看一下这个指令的用法。学习运动控制 看看李金城“三菱FX系列PLC定位控制应用技术”吧,入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