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8-18):
硬件:
   触摸屏:   型号XTOP 10TV-ED(韩国M2I);
   plc:      型号XBM-DR16S(韩国LS XGB系列);
我想实现的功能时,让PLC读取触摸屏的时间(北京时间),也就是把屏上的时间写入PLC中。由于上面硬件PLC不带电池,所以没有办法利用PLC的系统时间功能块。
各位同仁: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提前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先开个头吧!触摸屏的脚本编写或是宏指令谁会用吗?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屏的系统变量里面  应该有时间 直接引用即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想要的是当时的北京时间,作为工作的开始时间(这个时间我会把它记录在屏上),告诉工作者你是什么时间工作的。我知道屏上有时间元件(但是它是实时变化的),所以我需要PLC进行数据处理一下。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明白。

网友B(2019-09-01):
屏有系统自带的变量,其中就有系统时间。做个模拟量输入框,点开,用脚本赋值系统时间变量给这个模拟量。注意时间格式,模拟量类型选时间类型。
如果不行就要在脚本中用vb语句分别读取系统时间变量的小时数值,分钟数值,秒数值(读第几位到第几位指令)。读出的三个数值用三个变量传给plc,就可以用这三个变量去完成你想要的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