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拆装装一整天:拆装断路器

楼主(2015-08-18):
第一次看塑壳断路器,拆开、装上,再拆、再装……
其余图片,保留。

网友A:
这个要一整天,没有拆过吧。

网友B:
还真没有拆过啊

网友C:
好好的,为什么要拆?

网友D:
拆了干嘛啊,换配件吗/

网友E:
负载侧中间那相是不是有过载了,变黑了

网友F:
我想说的是这没什么,我也拆过,可是。。。我拆完后装不上去了,楼主厉害

网友G:
楼主图片不是一个空开啊,上面的是三相的,而下面的却是四线的

网友H:
开关出厂都要做试验,拆开后技术参数都改变了,过流保护值,触头接触压力以及合闸的同期都要调整

网友I:
拆过,但没有象楼主“ 拆拆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