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

楼主(2015-08-18):
富凌变频器显示0  "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说吗

网友B:
频率没有给定。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会调参数,还是说显示不正常?

网友D:
富凌就我们这边生产的,显示0,你面板拍个传上来,也许是你进入了参数设定选项;

楼主:
后来查出来是参数问题,有一个参数是待机画面下,显示什么状态

网友E(2020-11-23):
求助富凌DZB60J0015H2变频器的设置:
问题:通电后显示00,按下PRG鍵后显示在F-A0至F-b0区间,无法回到F-00区间进行设置,请教如何对该变频器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很肯定的告诉你,这种老古董的参数厂家也就2个人记得怎么搞,打厂家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