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冷水机上板子,可以编程吗?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一块编不来
应该还有另外一块主板

网友B:
单片机扣下来可以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就是它,还有就是一个数码显示管。

网友C:
第一张图片里面是有芯片可以编制程序的,使用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进行编制程序。就是一块40只引脚的8位单片机芯片。
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器进行烧录程序进芯片内部,还有,一般烧录好程序的单片机芯片,很难再破解并读取内部的程序出来的,因为单片机不是PLC。

楼主:
谢谢,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程序已经固化在芯片里了,我说怎么没找到编程端子呢。

网友D:
看样子是51单片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是一次性批量定制的控制板,不会也没必要预留芯片在板烧录口给客户使用的。
就像电饭锅的单片机控制板芯片一样,不会留编程口给家电维修部进行修理一样的道理。
比如我是冷水机厂家,我一次要制造出50~100台相同型号相同控制板的产品出来销售,那么就要50~100块芯片需要烧录程序进去,我就会制作一台能同时烧录10块芯片的编程器座子,烧一百块芯片,只需要操作10次即可,烧录好程序的芯片,直接焊接上控制板出来安装在设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出问题,只能换原厂控制器?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只能联系厂家购买原装控制板来更换,如果控制板只是单个简单的元件损坏,比如稳压管,继电器,电容器鼓包,不涉及到程序的部分,也可以自行修复。

网友F:
使用单片机是可以编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片机不熟悉,请问那是个什么接口,怎么通讯?

网友H:
程序 直接在编程器上给烧录进去了  这上面的教  不一定 都用到了

网友C:
USATR是串口,需要厂家提供的软件和数据线才能进行连接电脑烧录或者读取程序出来。
楼主图片里的USATR并没有焊接有接插件,而且究竟标注的位置有没有连线进CPU里面的引脚也还是未知数。

可见,在别人拒绝提供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别人的单片机是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什么都得去猜,还不如直接某宝购物网站邮购单片机学习套件回来自己学习。

网友I:
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J:
这个是单片机。要会C语言。

网友K:
这玩意是已经编辑好的,比PLC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L:
这个可以编程啊,自已画板,用STC的单片机,支持在线下载。

网友M:
楼主是要改装吗,搞懂了原理,工作流程,购个PLC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N:
你需要编程什么程序就去?

网友O:
这个单片机板子不复杂,输入信号LED指示光耦隔离,信号放大,5个小继电器输出,由单片机控制,有个小喇叭报警,一块电子变压器,看下单片机型号,估计就是STC的89C51之类的,里面程序一般都有密码,破解麻烦,自己找个人会编就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明白了,谢谢。

网友P:
这种只能够扣下来拷啊

网友Q:
就是没回看到这样板子,单片机都被磨掉型号挺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