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FX3G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FX3Gplc控制步进电机DDRVI相对控制如何改变方向?急急急急急急!!!!!!!!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A:
发送脉冲数为正就是正方向,为负就是反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啦!因为现在程序已经编好了。本以为跟欧姆龙一样。现在要改的话就要重编程序了。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B:
怎么能用OMRON的往三菱的上面套呢;

网友C:
欧姆龙触发一般是脉冲,相对定位而且到位后需要中断;
三菱运行中需要信号需要一直接通,断开立即完蛋!
编程差得较远呀

网友D:
定位指令的脉冲是由指令给定的数据自行判断方向信号该不该输出,不需要用户另外程序控制
如果是脉冲指令那需要用户用程序控制方向信号。

网友E:
回复 楼主:
重编就重编,就当练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回答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吧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谢谢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F:
两个品牌相比,三菱更简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师兄他们说三菱更麻烦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G:
三菱和欧姆龙各有特色,习惯了就好,个人觉得欧姆龙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位指令的脉冲是由指令给定的数据自行判断方向信号该不该输出,不需要用户另外程序控制
如果是脉冲指令那需要用户用程序控制方向信号。
版版:这个品牌不同指令不同,欧姆龙的话PLS*指令可以输出方向也可以不输出方向信号,三菱的PLS*不能输出方向信号,最好是DRV**指令,但是DRV**指令还是需要输入方向信号(就是脉冲数目是正还是负 决定)!如果是西门子有另有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