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三菱伺服j3-40A主电路通电220v,马上冒烟,心想完了,拆开外壳
发展多处烧坏,具体的原因不明,没办法只能修了。给个教训,以后上电前一定要测量主电路
拆开发现整流模块l1   L2通了。当时是L1  L2上的电,p端的电路板烧断了。测量模块p   n只剩下140欧了,且p和 输出v
直通了。还烧了个坑,功率管15j331烧断了。二极管3fv60烧断了。不明白原因是什么。
我想是模块p n短路造成的还是,整流桥没整流,交流电直接进模块了。
等配件中……

楼主:
谁有这个板的,帮我看看R45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估计废了。

网友B:
估计是报废了,是不是电压有问题?

楼主:
电压没问题的

网友C:
可帮你修,嘿嘿

楼主:
维修结束,测试极限速度6900转,运行完美,
定位ok

网友D:
是说接入的电源没有问题,而出了故障,因此以后上电前要测量主电路吗;没有看过,不知道该如何检查。
两天内修好,还比较快哦。

网友E:
哥哥、请问我不接编码器可以测试吗,就是可以屏蔽编码器信号吗

楼主:
可以无电机测试

网友F:
220V给L11 L21,这个电源给那里的?今天修个安川伺服是 L11 L21处压敏炸了,测L11 L21处也没短路换个压敏通电报编码器错误就交货了。。。

网友G(2019-09-22):
引用 楼主:
可以无电机测试
请问怎么改成无电机测试?参数改哪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维修结束,测试极限速度6900转,运行完美,
定位ok
可以说说维修的过程吗.
是怎么怀疑哪出了问题?
怎么检查确认的?
换了什么配件?
换了功率管15j331和二极管3fv60就好了吗?
那标号S20VTA80U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