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1200编程简单问题

楼主(2015-08-18):
我是新手,这个是刚做的单个按钮启动和停止的梯形图,不知道接对没?特别是那个计数器CV端口不接是不是对的,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A:
CV端表示当前计数值,如果你不需要比较当前计数值的话,这个引脚空着也没有关系。
你的程序写的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大侠
。

网友B:
这个计数到就自复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是的

网友C:
1200用的什么组态软件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D:
程序用起来应该没问题,第一行最左侧长开去掉就好了,有P这个就OK了。
单按钮起停里面有个时间差的问题,用计时或者计数器来控制是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PORTAL V1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多谢指点

网友E(2015-10-08):
你好 楼主 这个程序连接设备 进行过强制吗 我连接1200后 不能将i0.0 强制为1 但是m0.0 就可以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i0.0是输入信号,要么你接线有问题,你参照手册接线就OK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i0.0 没有接任何东西 就是连接设备 想实现你现在这个程序   但是只能强制m0.x  不能强制 i0.x  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i0.0是输入端口,我接的是开关,在程序里面不能强制I0.0为1的吧,因为输入始终为0,你强制I0.0为1也没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i0.0是输入端口,我接的是开关,在程序里面不能强制I0.0为1的吧,因为输入始终为0,你强制I0.0为1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