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一台變頻器可以帶三台電機嗎?

网友A:
可以的  还应该注意控制方式同步启动还是别的  还有电机 负载的 差异  等等很多小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专门的帖子是讲这个问题的  可以研究下

网友B:
这个真的没问题,同时启动,变频器功率应是电机总功率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變頻器後面可以繼續加接觸器嗎?不會報警嗎?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点 我原来疑惑过变频器后面到底可不可以加接触器  我看有些说明书明确写明不可以但是我在实际生产中又确实见过两台不同时 启动家接触器的这种情况 可以等群里大神来解答吧  也可以咨询下变频器的售后 技术支持

网友C:
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机的啊,变频器后边可以加接触器的啊,但是电机容量不能超过变频器的容量啊。

网友D:
可以带多台电机,额定电流调至运行时电流的1.5倍以,电机另加断路器保护和接触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带多台电机,额定电流调至运行时电流的1.5倍以,电机另加断路器保护和接触器控制。
好嘞,回頭試試。請問還有啥注意事項嗎

网友E:
可以,没问题。

网友F:
一台变频器可以带三台电机的,但注意 同时启动电机的容量不要超过变频器的容量 。分时启动要在电机停止后再切换变频输出 。

网友G:
你这个带多台电机,是同时启动 啊?还是交替启动,可以转换工频运转啊

网友H:
呵呵;要先讲清楚三台是同时起停,还是同一时段只带一台,对应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网友I:
一拖多可以,但是只支持退出,不支持变频器运转中投入

网友J:
一拖多,啥问题没有,我这里是化纤纺丝厂,2003年上马的一条线,16个位,主柜用2个30kw的主变频器带16个2.2kw的主轴,2个7.5kw的带16个0.5kw的槽筒,各个位都有独立的控制柜,现在改造后是1拖1了。变频器是富士5000的。

网友K:
变频器输出带接触器,一定要停止状态操作吸合或断开,不要在带载状态操作其动作。很危险。

网友L:
在陶瓷厂窑炉和釉线的传动都是用一个大变频器带几十个0.75kw的电机实现同步调试。

网友J:
12楼14楼,说错了。
我这里的一拖多生产线就是变频器一直通电运行的,然后各个工位安照工艺开车的。用变频器的原因是工艺要求,各个品种卷绕转速不一样。
1拖8只能是一种工艺,现在改成1拖1,那就可以1个工位1种工艺,8个工位8种工艺。

网友M:
可以的,但变频器的功率得大于三台电机的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没问题,同时启动,变频器功率应是电机总功率以上。
不是同时启动可以吗,一个4千瓦,一个1.5千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加装接触器,另外每台电机加装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