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我想问下设备上有一组加热丝 现在要增加一组加热丝 条件是第一组加热丝工作后 过5分钟后 第二组加热丝开始工作 第一组加热丝是由中间继电器控制的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和  一个时间继电器呢 以及如何接线?

网友A:
电热丝功率多大?加时间继电器是必须的,用中继就要看你的电热丝功率了,至于接线你画不出你能看懂吗?

网友B:
时继必须加,建议你用接触器代替中继。

网友C:
可以加,时间继电器一定要的,中继也少不了,这是最简单的电路。

网友D:
延时和控制,大体就是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E:
这个是个技术活,对于业内专业人士,轻而易举。
看来楼主不是工厂的设备维修电工,并不懂如何布置很简单的控制电路,如果可能,找个专业的现场手把手教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哎。。刚从学校毕业半年 撒都不会 所以想请教下 呵呵

网友F:
找教科书中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路图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加热元件最好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比较好,继电器和接触器触点因频繁启动会烧坏,无触点的固态继电器比较好用

网友H:
中继的触点通过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I:
加热控制用固态是比较合理的,通断频率比较高,还有就是你这是纯加热吗?不用知道温度升至多少度???是不是还得考虑用温控器或PLC等?

网友J:
还是把你的要求说出来,这里别的没有,技术人才遍地都是

网友K:
最好加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