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我单位有4台柱塞泵,其中两台是工频运行,一台使用富士变频器,另外一台使用英威腾,富士的这台采用的是外置PID控制器,模拟信号来自管线压力变送器(4-20ma),英威腾的这台采用内置PID控制,由柱塞泵泵头处压力变送器(4-20ma)(0-60MPa)控制,现在的问题是,管压需要控制在19MPA,富士的这台在PID调节器上设置目标值后运行正常,可是英威腾的这台由于变频器只能显示压力的百分数,现场设置PID给定值39.3%后,压力能达到需要值,可是过一段时间后,管压才18.5,此时富士变频器以50HZ运行是对的,可是英威腾的却在35HZ运行,频率不往上升,随后把PID给定值升为40%,频率开始上升,压力重新达到19了,可是过几天后,还是出现同样问题,压力又降下来了,仍然无法稳定在19兆帕,曾经尝试让两台变频器使用同一个PID控制器控制,可是失败了,原因是英威腾的内阻太大,200多欧,控制器带不起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哪位专家给解释一下,用什么办法控制才好,还有就是英威腾变频器为什么不能显示实际压力值,而只能显示百分数呢?多不好控制啊

网友A:
既然使用了PID控制器,输出20ma电流信号,怎么会有内阻太大无法接收的情况,闻所未闻啊

网友B:
首先确认外部信号是否准确,然后调整PID其他参数。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像是死区范围的问题。(不过没有用过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参数设置太大了 PID09.08 PID控制偏差极限,这是Goodrive10 变频器参数

网友C:
新人提个疑问这会不会是属于静态误差啊,与积分参数相关?

网友D:
是不是那个参数没有设置好,你看下选择项是不是你选择了百分数显示。

网友E:
频率无法无上升首先可以查看P17.24压力反馈值是否和P17.23是否一致,如果偏小,则可以查看P09.04和P09.05设置是否匹配,另外还可以查看运行电流和直流电压是否太大

网友F(2016-08-25):
怎么根据这个压差反馈自动变频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