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累人的电机

楼主(2015-08-19):
3千瓦带刹车片的电机,老是刹车出问题。要么刹车失灵,没作用了。要么有时好有时坏。有搞过这些的师傅没有,怎么调耐用不伤片子。属于是电工搞还是机修搞?电工修了会不会算是抢了机修的活?

楼主:
另请问这样接可以吗?正规的不会这样接吧?

网友A:
这个肯定是抢了机修的活了,你这样接可以用得了但效果会差很多,因为如果你的变频用低于50Hz时电压达不到刹车的额定电压,特别是用到加减速时间较长时。

网友B:
这样接肯定是不行啊!

网友C:
呵呵~~电机的情况应该是电钳工来做,看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工种了,如果没有一边都是钳工做;第二个图肯定是不行的,看你的情形好象是甩开了变频器直接启动了。临时接也是可以的就是不怎么规范。

网友D:
这是机修的活,刹车线圈需要另加电压。

网友E:
有机修的当然叫机修一起处理,接线这样是不规范,不过很多厂都 是认为机台能转起来不会去管理这方面的事的

网友F:
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不能使用变频器输出电源的!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刹车工作信号(实际就是变频器运行中信号,该信号应该由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输出,如果是晶体管需要外加继电器)控制刹车电源,刹车电源应该由市电供应(电压不符合加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例如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电机大部分都是DC24V刹车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不能使用变频器输出电源的!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刹车工作信号(实际就是变频器运行中信号,该信号应该由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输出,如果是晶体管需要外加继电器)控制刹车电源,刹车电源应该由市电供应(电压不符合加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例如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电机大部分都是DC24V刹车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它就是一个24伏直流供电的一个刹车按钮独立控制继电器来实现的。

网友F:
1、刹车间隙调整在0.8mm-1.2mm;
2、保证刹车线圈位置电压在22V以上,最好是24V但是导线有压降,必要时将开关电源输出调节到26.4V以保障刹车线圈电压在24V,而且导线不低于1.5平方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前辈的指点,以后我按你说的来弄。至于电压直接是从变压器出来通过按钮控制继电器输出到桥堆供电的。应该稳定。除掉线圈是26左右,接上去带载量就只有十几伏了。

网友H:
怎么一段了还是直接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不能使用变频器输出电源的!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刹车工作信号(实际就是变频器运行中信号,该信号应该由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输出,如果是晶体管需要外加继电器)控制刹车电源,刹车电源应该由市电供应(电压不符合加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例如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电机大部分都是DC24V刹车电源)
在我修过的住友、SEW减速电机的刹车经验中,刹车电源是AC220v/380V--DC110V提供给刹车线圈用。
刹车片磨损大部分情况是刹车电源损坏(里面就几个二极管、电容)导致电机运行时刹车不松开硬磨。刹车电源要买好点的,不然很不耐用。

网友J:
从空载26V降到十几伏,是不是压降大了一点,电源容量是否够、线路是否可靠,有无滤波电容。

网友K:
一般的刹车电源都很省料子,有的就是一块线路板加几个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有的厂家自己手工做的,这些国产的质量就是如此。

网友F:
你还是直接用一个DC24V开关电源给刹车供电吧(变压器整流那种不好,),另外你得刹车电源线应该加粗才行!电压不足导致刹车电磁铁吸力不足,可能导致刹车片分离不彻底,这样的话很快就会把刹车片磨损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滤波电容,和桥堆绑在一起。

网友L:
带负载十几伏,压降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压降大了是桥堆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M:
调机械的工作应该是机修工的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技能也可以帮着搞一下,工作应归机修

网友N:
机电肯定处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机电肯定处不好
机电合一才是正道。
我们工厂没有什么机修、电工之分。最近只是因为安全方面没有焊工证的才不给烧焊。之前电气、机械、焊接都搞。

网友O:
电机是断电刹吧,刹车上有个线圈吧,线圈接了个整流器吧。
对,就这个整流器通常选配的是输入AC220V,当电动机工作时,必须给这个整流器供AC220V电源。
如果选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调速,那么,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给整流器上电。

网友P(2016-03-13):
我觉得也是接法有问题,不能用变频器输出做控制电源。我曾经遇到一个现场,用户用变频器输出做水位继电器的电源,结果造成变频器经常过压保护,改成断路器做水位继电器的电源,用水位继电器的一对敞开控制变频器启停。因为用变频器输出做电源电压就不是380V了,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Q:
用变频器肯定不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机的情况应该是电钳工来做,看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工种了,如果没有一边都是钳工做;第二个图肯定是不行的,看你的情形好象是甩开了变频器直接启动了。临时接也是可以的就是不怎么规范。
还有电钳工这个工种啊!

网友S:
抱闸是电工哥们儿的活!

网友T:
没有人的话只好自己搞了,刹车片经常磨损还是什么

网友Q:
这活电工也可以干

网友U:
刹车间隙调整不合适,刹车电源不能接变频器输出

网友V:
我觉得一是电源要单独供电,二是刹车间隙要调好,最好手上有塞尺,我们一般调的是0.5-0.8之间,间隙太大,吸力不足,导致刹车有时候松不开,而且这玩意,过段时间后,要去检查下,调整螺丝有时候很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