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电磁阀

楼主(2015-08-19):
这是两个一样大小的电磁阀,一个是24v交流,一个是24v直流。如图所示参数有点不一样。24v交流的线圈那个阀体进水坏了,安上24v直流的阀体使用,不知道可以不。求各位前辈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严格来讲不行的。

网友B:
应该在用了吧?没问题。

网友C:
完全没问题,但是交流和直流线圈不能互换,原交流还使用交流线圈,不然会很快烧掉。

网友D:
换阀体不换线圈

网友E:
阀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只有线圈有区别啊!交流的电压同在等电压的直流上短时间没有什么可以使用,因为交流电压有效值低于直流的,相当于直流的16-18v左右,可以使用,但是动作没有以前那么灵活,因为电压低,另外线圈本身结构也是有区别的,反之,直流接交流就不行了,线圈会很快over的。

网友F:
没问题,把线圈换掉就好了。

网友G:
使用了没?是不是没问题,这事我很早就干过,只是没有你想的这么多,应急抢修能用多久就用多久,事实证明是一样使用的

网友H:
除了压力标示方式有点差别,阀体是一样的,用原来的交流线圈就行。。

网友I:
阀体一致、能够安装的话,应当可以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是交流线圈烧掉了呀,那么安装直流线圈,只要加桥式整流电路上去就可以接驳直流阀体使用了呀,干嘛整这么复杂?

网友K:
阀体能互换,大胆的用。

楼主:
已经换上去用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L: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M:
只要不超负荷就可以用

网友N: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O:
低电压的交直流记得原来也换用过,关键是阀体要一样,线圈可以测试吸放的方向的。

网友P:
这个  真没这么干过  回头试试

网友Q:
赞同5楼主的说法。

网友R:
阀体一样的就没问题。

网友S:
回复 网友J:
呵呵,加整流电路比换个同型号的线圈简单?

网友T:
只要是同型号电压不同基本可以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S:
高频上用会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