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第一个mk2p-i与第二个mks2p能不能相互替换?第二个mks2p里面触点有打火现象,拿出来看到里面都变黑了。七八个和图一一样的继电器,只有其中一个有点特别是mks2p,看的好像触点大些,而且他还打火,能拿另外的mk2p-i来代它吗?打火的这个没有配件,只有用的多的那些有配件,不知能否代替。mk2p-i的触点是no10安,nc5安,mks2p都是10安,就这触点耐电流的曲别。请求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那个cos∮等于1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这要看你中继所驱动的负载额定电流是多小,是用到中继的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B:
打火是什么意思,是动作时触点间的弧光、还是其他放电现象。
若代换,注意引脚位置、触点类型数量、触点容量,等。

网友C:
引脚位置,功能,线圈电压完全一样,大电流可以带换电流小的,不过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应急是可以的。

网友D:
欧姆龙的继电器很特别,有的代用就是不行,我以前修一台进口机器时吃过亏,不过,你这个差别不大,可以试试。

网友E:
看情形是完全可以通用的(250VAC),另外就是查出打火的原因,应该是负载负荷大了造成的弧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可以替用,触点容量不用,你就勤换几个,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G:
看看你带的负载是不是感性负载,引起的弧光

网友H:
这两个继电器参数是一样的吧,都是10安啊,标示不一样,如果用的常开点,可以把另一组也并联上。

网友I:
感觉你这个可以通用

网友J:
负载能带动就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K:
买不到原装可直接用LY系列代换(连底座+继电器)

网友L:
容量及接线都一样的呀;

网友M:
MKS2P已经替代了MK2P好久。

网友N:
从图片上看,接线图一样,触点耐电流 RES 阻性负载10A,GEN 感性负载7A ,也一样,
引用 楼主:
那个cos∮等于1是什么意思 ?
意思是在交流250V 50~60HZ 功率因素为1  触点耐电流,NO 是10A ,NC 为5A。
感觉MKS2P第一个图的好点,触点周围有塑料件可以起到灭弧的作用。

网友O:
当然可以通用  看看负载大不大 就好

网友P:
你能确定继电器是正品吗

网友Q:
      继电器,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一个一组或多组的电磁开关而已,有些继电器开闭触点较小,常用来做关断或接通相对电流较小的负载回路的用途,也可以用来做二次控制回路的中继信号切换开关。有些继电器虽然体积小,但是它的开闭触点容量还是很大的,也是可以直接用来控制关断或接通相对比较大的电流负载的。在使用中,只要不超过触点的额定电流,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控制的负载电流大了,自然触点在接通或断开时就会产生电弧火花的,其实和接触器是一样的,这很正常。只是接触器装有灭弧罩盖住电弧火花了,你看不到而已。其实继电器在控制回路当中工作时,触点接通或断开时也是有火花的,只因它控制的电流较小,电火花也就相对要小很多的,白天从表面看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但晚上没有光时,还是能看得到火花的。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想告诉你,你的继电器有火花是正常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你即使换了,还是同样会有电弧火花的。所以你不必要担心,找不到,更不要瞎换!

网友R:
电流大得 可以代替小的  小的不能替大的

网友S:
可以用啊,,看着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龙哥好,里面有水珠,还黑了,烤了几分钟,安上去可以用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水珠那里来的?再说水珠与烧黑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有电弧火花,自然也就会有烧黑迹象的,其实与你吹不吹也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电弧火花与水珠,是不会有直接关联的。只与继电器触点关断或接通时的电流大小有关系,即使里面有水,也是直接威胁到继电器的电磁线圈才对,或控制电源。你以为你吹一吹就好了吗?难道是说没有电弧火花了吗?我想你自己最清楚

网友T:
一个是中国制造,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制造。

网友U:
我看了,觉得只要电压是相同的可以互换,电流不能比原来的小,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你能确定继电器是正品吗
当然应该是正品啦,MK2P停产了,用MKS2P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Q:
拿掉外壳烤的。

网友V:
如果线圈电压、触点接线图相似,主要还是要看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互换条件是以大代小,不能以小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