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继电器

楼主(2015-08-19):
穆尔继电器什么意思啊,所有电压都可以接么,13,14是接入点么,机器上面乱接,大神指点

网友A:
标示得清清楚楚,还问什么啊?

网友B:
13,14就是常开触点。

网友C:
输入24V直流(线圈),输出6A(250V交流或直流)

网友D:
铭牌表示的清楚,按照图接就行。输入端看清楚是直流24v,不要接错就行。

网友E:
A1A2接24VDC 电流14毫安
13,14是常开触点最大容量6A,交直流电压250V以下都能用

网友F:
如果是指触点,则标示的所有电压都可以接。

网友G:
不要着急,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仔细看,慢慢就会明白.

网友H:
输入端接直流,A1接 +24V ,A2接 24V -。输出端  13和14 只是继电器的2个常开触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A1A2接24VDC 电流14毫安
13,14是常开触点最大容量6A,交直流电压250V以下都能用
说明书很清楚了哦,实在不行就看下继电器的原理吧,基础性的东西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