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如一实数存在LD0-LD4中 那么LD2中存的是实数的什么???/是实数的整数部分吗

楼主:
如果这实数是由一个整数LW0变换成实数LD0,是不是LW3和LW4就是空的没有放数据,也就是全是0

网友A:
LD中存放的浮点数参照IEEE754标准,并非想三菱这种10进制浮点数这样高字节存放浮点数整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