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四柱315T油压机需要双手按钮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按下,半自动才有动作,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液压机不单单只有半自动这个动作流程吧,其余工艺是什么样的?
还有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器是什么类型的?PLC?老式的继电器线路?或者数控系统?

楼主:
调整工艺没有问题,有单独的控制按钮进行压制动作,电气控制现在用的就是FX2N-60的PLC,只是现在的半自动双手按钮不安全,如果把一个按钮常闭,不管什么时候按压另一个按钮,设备都会进行半自动工艺

网友B:
这个要上载程序了解才知道
只是时间继电器的应用

楼主:
我这样编写不知道行不行:LD X10,AND X11,OUT T1 K5,LD T1,AND M1,OUT Y1,LD X10,ANI X11,LDX11,ANI X10,ORB,OUT Y1

楼主:
最后一步写错了:改成OUT M1

楼主:
X10//左按钮,X11//右按钮,T1//延时,Y1//阀,M1//报警

网友C:
我们20T的压床是这样写的,2个按钮同时按下导通一个M0或者其他,在导通一个计时器延时0.3秒左右来判定他双手是确实按下左右按钮在去导通液压电磁阀,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我这样编写应该没错

网友D:
如果有一个按钮长期接通,可判定为错误。

网友E:
两个按钮串联都用上升脉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