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F0026

楼主(2015-08-19):
ACS510 75KW电源板用110KW电源板更换(焊点以改)后,上电报F0026,不能复位,求助?

网友A:
3304 容量是否正确?要修改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OSCB-01C板上V1 7815ACC坏了,不知是啥IC?求资料

网友A:
是不是15V的三端稳压,L7815.

网友B(2023-10-23):
回复 楼主:
17S15APC

网友C(2025-01-24):
回复 网友B:
大佬,问下那是个什么芯片,我的ABBACS550也遇到F0026问题改过功率,但没用。求指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