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请问台达PLC控制电机旋转,设一个点为启动点,无论电机转到什么位置或开关机,都能回到原点的程序怎么写,谢谢大侠了。

网友A:
要用到绝对位置指令DRVA指令,还有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确定原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问的是机械零点还是电气零点?

网友B:
有个原点传感器,用zrn指令自动回原点,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就是先确定一个点,步进电机旋转,无论旋转到什么角度或位置,都能回到那个位置,开关机也不会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感应开关,我就不会来问别人了,我用三菱不用感应开关可以办到,台达就不行了

网友C:
要加原点传感器,每次上电时执行复位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只能旋转,加了没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需要一个起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话,先将M8140变成0,再用M100做原点标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D8140变成0,用M100做标志,再编一个关开机存储读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一点:找原点是在一个圆盘还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