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请问一下在松下伺服驱动中,什么是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分倍频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相对机械齿轮啮合,齿轮副的齿数比来说的。 也是目前常说的无轴传动的一种形式。
伺服驱动加伺服电机分别驱动不同的旋转装置。根据旋转装置的需要的速比对伺服驱动的速度指令值也按一定的比例来设定,这叫做电子齿轮耦合。那么其速比关系就被形象地成为电子齿轮比了。
采用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后,通过电子齿轮耦合实现原有机械齿轮啮合的传动关系的同时又因为可以自由设定修改电子齿轮比,所以比机械齿轮啮合有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而且不存在齿轮磨损和齿轮间隙造成的误差。
通常机械传动是利用一定的齿数比实现定比传动。实现数控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直驱。电子齿轮比一般是利用旋转轴装配的角度编码器或旋转编码器的分度功能,使用数控或驱动装置中的计数功能,使两轴按一定比例旋转,这就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在伺服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说明,相妆于把你的脉冲数无级的放大或缩小你要的倍数

网友C:
一款产品标价100,打7折给你了,你只付了70元;
这个折扣就类似于电子齿轮比;

网友D:
这个齿轮比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1个脉冲等于0.001mm或者0.01mm或者0.1mm等,这样上位机可以很直观准确的给定要到的位置。

网友E:
高解析度的伺服才會有電子齒輪比的設定 其電機內置通訊高解析度的編碼器 是提供給驅動器做為速度環(電流環)用 經電子齒輪比後才做為位置還用 也就是脈衝當量應該就是"指令脉冲分倍频"

网友D:
所有的伺服都有的,不管是高精度还是低精度的,没有这个东西伺服就太难玩了。

网友C:
伺服一般都有电子齿轮比的;可分别设定分子与分母;

步进则大多都是通过几个DIP开关来细分的;

网友F:
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吧,这样或许你容易理解些,假如你的驱动器设为每转4000个细分,机械轴旋转一周向前运动10mm,机械减速比为1:1的话,用10mm*1000=10000,即分子为2,分母为5.

楼主(2015-10-12):
回复 网友G:
这是什么?

网友G:
回复 楼主:
直线电机 模组 平台 龙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