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假如一个输出点是17.00,若A或B条件满足其中一个时,17.00点输出有信号;现在若是在编程时,将A和B分开写,也就是A对应输出一个17.00,B对应一个17.00,那么当满足其中一条件时,17.00还能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一个输出点是17.00,若A或B条件满足其中一个时,17.00点输出有信号;现在若是在编程时,将A和B分开写,也就是A对应输出一个17.00,B对应一个17.00,那么当满足其中一条件时,17.00还能输出吗?

那不就是一个或的关系么,如果分开写,你将面临双线区的问题,如果靠中间线圈过渡来避免双线区,那不是又兜回或的关系了么。

LD A
OR B
OUT 17.00

楼主:
双线区会有什么影响?会出现输出不了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一个输出点是17.00,若A或B条件满足其中一个时,17.00点输出有信号;现在若是在编程时,将A和B分开写,也就是A对应输出一个17.00,B对应一个17.00,那么当满足其中一条件时,17.00还能输出吗?

那不就是一个或的关系么,如果分开写,你将面临双线区的问题,如果靠中间线圈过渡来避免双线区,那不是又兜回或的关系了么。

LD A
OR B
OUT 17.00

双线区有什么影响?会出现输出不了的情况吗?

网友B:
楼主看下双线圈的含义,以后面那个为主,但是你前面还分开写一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C:
菜鸟献丑了

网友C:
这样会报错啊。。记得看过一个程序。用的步进,最后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但是可以编译完 也可以运行

网友B:
是可以运行,双线圈前面的那个输出可能运行不了,影响整体

网友D:
新手还是尽量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E:
为什么上面的朋友都局限在输出(out)
如果只用out指令,只有最后一个起作用。
5-6楼这样没问题,如果去掉中间的过度不是更简单?
用SET RSET ....,很多方法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分开,增加解读难度?

网友F:
我喜欢把A的非与B的非,结果再取非输出,这样程序一行即可,方便监视

网友G:
双线圈,以后面那个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