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S7-300和伺服电机间的通讯如何通过程序实现??哪个大神有教学视频呀? 求求求~

网友A:
通讯问题不是视频就能解决的

网友B:
首先你的伺服驱动器要支持通讯才能通讯,其次通讯用那种方式所选的硬件也不一样。光看视频时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C:
如果视频能解决问题都去看视频了